多普达d9000经典故障维修方法,白屏,前按键失灵,触屏不灵,没信号

楼主(2010-01-06):
9000白屏,触屏失灵(换过屏无效),前按键失灵,大多是小板坏,9000小板指的就是前面的按键下面的板,
上面有一个ic,时间长虚焊就可能造成上面的故障,一般重植就ok了,但要小心,小板很薄.如果重植不好,只能更换了.
关于没信号,多数为硬件问题,格机无效的情况下,观察开机的数字和字母,开机下排有版本号和无线版本号等,如果
出现no gsm,那百分百是硬件问题,而且百分之99是字库虚焊.加焊就行.

网友:
NO GSM 没那么简单吧 字库也不是什么容易虚汗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