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恢复Win2000引导记录

楼主(2010-01-06):
由于安装Win98或其它原因引起Win2000引导记录的丢失,令人感到非常烦恼。现在报刊、杂志提到的使用Win2000安装光盘恢复,但我觉得每次使用此方法既烦人又费时,下面将介绍几种简单的恢复方法。
一、基本知识:
1。Win200D启动过程:
当C盘的分区引导记录加载时,引导程序首先读取NTLDR、BOOTFONT.BIN为NTLDR提供中文字体,然后NTLDR读取BOOT.INI,若选择启动Win2000,系统会加载NTDETECT.COM并引导WINNT目录中的NTOSKNRL.EXE,由NTOSKNRL.EXE(功能类似于WIN9x的WIN.COM)负责启动Win2000;如果启动Win98,系统会读取BOOTSECT.Dos(就是原c盘的引导扇区),其实BOOT.INI中C:\=“Microsoft Windows这一行是C:\BOOTSECT.DOS=“MicrosoftWindows”的缺省写法。Win2000就是通过保存其它操作系统的引导扇区来实现多系统引导的。若你装有LINUX,只要设法将其启动扇区保存为文件,(例如保存为LINUX.DAT并在BOOT.INI的[Operating Systems]中加一行C:\LINUX.DAT:”LINUX”),就可引导LIN—UX。
2.用软盘来引导WIN2000:
引导记录丢失时,为了应急可以用软盘来引导WIN2000,下面简述引导盘的制作步骤:
1)进入WIN2000,完全格式化一张软盘(必须在WIN2000下完成这个步骤,这是因为WiN2000下的软盘的引导记录指向的系统文件是NTLDR);
2)在“文件夹这项”查看中去掉“隐藏系统保护的文件”前的对勾并选择“显示所有文件”。这样,在C盘下可看到NTLDR、BOOT-FONT.BIN、BOOT.INI、NTDETECT.COM、BOOTSECT.DOS这几个系统文件;
3)将以上文件复制到软盘,则应急引导盘制作完成。用这张盘启动系统、若顺利进入WIN2000,就宣告引导盘制作成功。 注:用软盘来引导不在乎分区的文件系统是NTFS还是FAT、FAT32。
3.如何用DEBUG程序读写磁盘扇区:
DEBUG程序是一个调试程序,可以用来编写小型的汇编程序,在WIN9X系统中保存的路径是C:\WINDOWS\COMMAND\DE-BUG.EXE,在MS—DOS方式(建议是纯DOS模式)下,键入DEBUG,待程序运行后,可看到DE8UG程序的提示符“—”,下面介绍用DEBUG程序读写磁盘扇区的命令:
L [ADDRESS] [DRlVE]
[FlRSTSECTOR][NUMBER]
W [ADDRESS] [DRIVE]
[FIRSTSECTOR][NUMBER]
其中:L是读命令,W是写命令;[ADDRESS]表示内存地址;[DRIVE]表示驱动器号,0表示A盘,1表尔B盘,2表示C盘,依次类推;[FIRSTSECTOR]表示所要读写的磁盘扇区的起始号;[NUMBERl表示从磁盘扇区的起始号读写扇区的数目(一次至多读80个扇区)。
例如:L 100 3 2 4表示将D盘2扇区开始的4个扇区(即2、3、4、5扇区)的内容读到内存中起始值为200的段地址。
二、利用DEBUC保存C盘引导扇区来恢复Wjn2000引导记录:
1.编写一个文本文件,可将其命名为DBRBAK.BIN,用于备份C盘的分区引导记录,内容如下:
N BOOTSECT.NT5 ;文件名可任意修改,用于保存C盘引导记录
L 100 201 ;读取C盘第一个扇区(即C盘引导记录所在扇区)
R CX
W l00
Q
<空行> ;必须,因为一个空行相当于一个回车
2.然后编写一个批处理文件,保存为BAK.BAT,只有一行内容:DEBUG
3.再编一个文本文件,命名为DBRRES.BIN,用于恢复C盘的分区引导记录,内容如下:
N BOOTSECT.NT5 ;必须与DBR—BAK.BIN中保持同名
L100
W 100 2 0 1 ;写C盘第一个扇区
Q
<空行>
4.然后再编写一个批处理文件,保存为RES.BAT,内容是:DEBUG<DBRRES.BIN;
5.将以上四个文件以及C:\WINDOWS\COMMAND下的DEBUG.EXE复制到软盘,如果保留在硬盘上,可新建一个文件夹,将以上四个文件存入。在WIN98(最好在纯DOS下>执行BAK、BAT后,会生成C盘分区引导记录的备份文件BOOTSECT.NT5。以后若因引导记录的丢失无法进入时WIN2000,找出存有这些文件的软盘,在DOS下执行RES.BAT即可重新进入WIN2000。(注意:如果你的硬盘上分了两个主分区,分别安装WIN98与WIN2000,并且使用其它的多系统引导程序,则须在WIN2000主分区激活的情况下用软盘启动在DOS中做备份及恢复工作)。
注:本方法亦适用于WINME与WIN2000的双启动。
三;利用WIN2000启动盘故障恢复控制台中的修复程序恢复Win2000引导记录:
建议用WIN2000的光盘启动,若用四张软盘启动很费时,这样就谈不上快速了(也许有人会说他的WIN2000光盘无启动功能,这只能怪D版制作者,Z版的WIN2000光盘是有启动功能的)。用光盘启动后选择“修复/故障恢复控制台”,我们在提示符下键入FIX—BOOT C:(FIXBOOT是恢复Win2000引导记录的程序),回车后键入EXIT,重启可发现Win2000引导记录已恢复。
以上几招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而已,为了确保系统与磁盘的安全,建议大家做好系统急救盘和磁盘分区表及引导记录的备份。

网友:
这你都会啊   真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