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普达硬格方法

楼主(2010-01-06):
多普达硬格机方法
多普达 dopod 818pro 830 S200硬启 硬格 恢复出厂
1、同时按住照相键和下面的语音拨号键,保持住不要松开。
2、用手写笔捅一下屁股reset孔。注意上面那两个键还要一直保持着,等到出现英文硬复位提醒出来为止。
3、按照英文提示按绿色的拨打电话键开始硬启。注意按其它任何键就会取消上面2步所作的努力。

6系列多普达686 先按开关按键,同时再戳RESET口
多普达696 按住电源键,同时顶复位键即可
多普达696i 按住电源键,然后用触笔点软启动小孔

D系列

多普达D600的硬起
1.左手同时按左右的“-”健(在绿与红健上)
2.右手用笔软起,这时会出现黑白屏的英文
3.迅速松开左手,按绿健(即通话健)
4.机子重启逐步进入约需2-3分钟(此时不要对机子操作)
5.接下按提示操作

D700各版本硬启动方法

2003系统是按住电源键+RESET
具体操作是按住电源键,不要松开,用笔点一下下面的软启孔,过2秒钟再松开电源键,此时机器开始硬起!WM5的启动方法:如果你刷了WM5, 需点一下RESET,之后马上同时点住 照相和录音 两个键, 就会出现一个菜单, 菜单的第一项选NO, 第二和第三项选YES, 就可以硬启。然后按邮箱键!!

D900
1.按住键盘上左右两个确认键,然后按重起RESET键,此动作持续3秒以上
2.在设置里有个清除内存的程序也可以起到硬启的效果。
两个软件加插小洞.再按0键.这样是系统全面格式化.电话本什么的自然没啦.
同时按住键盘上的两个--键,再同时用手写笔触及软起键就硬起了(成功)

多普达CHT9000

方法有两个:
一、在设置—>系统里有clear storage这项,点它输入1234按提示就可以了。
二、同时按住左右软键,然后捅背部的重启键,然后打开硬键盘,按R和空格,再按照提示完成硬启动。这种办法在不能开机的情况下很有用。
但是也有朋友说用这种办法进行到pop-up menus就进行不下去,这是因为在这一界面要用到笔来操作,具体方法是:到pop-up menus里后要用笔按住8.9指向框里的英文字,出现红色的CUT字,用笔点CUT字,然后会到另一界面,再用笔点红色指向11空白的地方,出现 PAST,点PAST然后按提示操作就OK了。

5系列

一、515硬启:
1、关机
2、拿出sd卡或者任何放在sd卡槽的咚咚
3、同时按住录音键 Voice Memo和电源"power"键开机,会自动进入BOOTLOADER界面
4、系统提示时按住执行键(方向键的中间)2秒钟,进入BOOTLOADER菜单
5、按一下7(在有的机器里是“CHx Erase"那一项. 系统会出现Erase IPSM CHx字样
6、做完这一步(要花几十秒时间)会出现. 屏幕左下角会出现 PASSED. (Press the left direction pad twice and choose 3 to close the diagostics. )
7、按住电源键不动。关机后重新启动smartphone,完成硬重启.
二、565硬启:
1、再开启手机同时按住左、右软键不放;很快屏幕变白色;这时再按下导航键,便会进入diag mode.
2、接着选option 8 来删除IPSM的内容;等一会就会看到Flash Erase OK " (4thline) " and "PASSED" ;
3、接着就可以拨出电池,停2秒钟,在把电池装回去,重新开机即可。
三、568硬启 :
1.关机,先拿下MINI SD存储卡卡和手机SIM卡,电池再安装上后,
2.同时按住左、右两个软键不要放开,
3.然后按一下(只一下、不要按住)开机键,
4.这时出现黑色背景的图案,放开左、右软件, 依屏幕提示按“0”
四、575硬启:
1.关机
2.确保同时按住左软键及右软键
3.再同时按住电源键1秒至2秒,然后松开电源键,左右软键还要继续按
4.等到有提示画面出现,按0键恢复到出厂设置
5.在规定的时间前(倒计时结束前)按0键
五、585硬起:
1.关机
2.按住左右软键
3.短按开关键 1.5 秒后放开(仍然按住左右软键)
4.此时重新开机,依照系统指示输入0以后即可进行恢复默认值的动作。
六、566硬启:
1.确定手机已经关机.
2.先同时按住左右两个软键(俗称菜单键),不能松手.
3.再按开关键,只按1.5秒钟.
4.放下开关键,起初屏幕还是黑的,后来会有提示按“0”,此时送开左右软键再按“0”.
七、577硬启:
1.关机
2.同时按住左软键及右软键,再同时按住电源键1秒左右,然后松开电源键,两个软键还要继续按,
3.稍等有提示画面出现,按0键恢复到出厂设置
4.在规定的时间前(倒计时结束前)按0键
5.OK.
八、577W硬启:
1.关机
2.同时按住左软键及右软键,再同时按住电源键1秒左右,然后松开电源键,两个软键还要继续按,
3.稍等有提示画面出现,按0键恢复到出厂设置
4.在规定的时间前(倒计时结束前)按0键
5.OK.
九、586硬启:
1.关机
2.按住手机屏幕下的1、4键,然后按顶部的开机键。
3.这时屏幕出现黑屏,然后出现按“0”的字符,这时不要放开1、4键,然后按0键,
4.这时会正常进入系统,然后提示重启就行了。
十、586w硬启:
1.确定手机处于关机状态
2.同时按住左右两个菜单键(键盘的第一行),不要松开
3.短按开机键,马上松开
4.等待几秒,黑屏后会有操作提示按0键恢复出厂设置,松开左右菜单键,按0键确认
5.等待几分钟,系统恢复出厂设置后会提示按“确定”键重启
十一、595硬启:
1.关机,
2.然后同时按住左右软键,再点一下电源键,手机上就会出现相应的内容,询问你是否要重启基本系统,按0是继续,其他键是退出,
3.按0后开始 硬起 ,也会有一段配置画面
十二、596硬启:
1.关机
2.同时按住左软键及右软键,再同时按住电源键1秒左右,然后松开电源键,两个软键还要继续按,
3.稍等有提示画面出现,按0键恢复到出厂设置
4.在规定的时间前(倒计时结束前)按0键
5.OK.
十三、C600硬启:
1.关机,
2.然后同时按住左右软键,再点一下电源键,手机上就会出现相应的内容,询问你是否要重启基本系统,按0是继续,其他键是退出,
3.按0后开始 硬起

P系列多普达p800硬启方法
1:把机器倒转拿在左手,把笔拿在右手
2:左右手的拇指一起按下功能键(即:圆圈旁边的两个带横杠的按键)的同时用笔点重起的小洞持续2秒
3:把笔松掉,左右手的拇指继续按住两个功能键继续持续2秒后会出现黑底白字的选项
4:按一下打电话那个键就OK啦!

如果能启动的话还可以选择:开始--设置--系统--恢复预设值-1234--选择是!

多普达P100硬启方法看到五位方向键上面的四个按钮,按住最左边(键1)和左右边的按钮(键4),同时戳一下重起键,然后重起键松开,按钮键不要松开,间隔7—10秒左右即可

其他
多普达310硬启
按住左右两个软键,然后按电源键,这时屏幕会出现--移动310的那张图,不要松开左右键,等到出了一堆e文后,松开左右键,然后按一下发送键就ok了(也就是拨电话的那个键),然后你要做的就是等,这个过程大概会有2~3分钟左右,然后机器回自动进入硬启模式,然后你就一步一步的照着做就ok了。
MPX220系列的硬启:
同时按住电源键和蓝色确认键,出现FORMAT (Y/N)时.按对应YES的左按键,出现FORM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