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机器烧电池充电场管 请教!

楼主(2010-01-06):
现手上有一台HP V3000的机器,单用电池或外接电源能正常工作,当同时接电池和电源时 ,5秒钟就烧充电场管4431和4800,充电芯片是MAX8725(充电芯片和电池都换过 确定没问题的) 请教高手了,谢谢!

网友:
考虑下充电保护电路的事吧,,

网友:
充电保护电路不就是充电芯片了还有其他什么电路吗?

网友:
这问题技术含量比较高 !     你仔细看看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可能某个芯片识别错误,发出错误信号导致。

网友:
不想让帖子沉下去了,希望高手或碰到过此类故障的朋友多多帮忙啊,现在真的是灰常的纠结啊。

网友:
你对地看看充电电感对地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充电条件不足

网友:
看充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可能时 管子烧了

网友:
好象图中是1909的充电芯片吧....充电保护电路中还有二极管保护呢.可以跑一下.

网友:
你查一下隔离保护电路那边  还有充电的对地电阻

网友:
就是那个充电电感的问题,我上次碰见也是修拉好久,才搞定

网友:
哈哈哈 谢谢楼上的大哥!还真的电感的问题 我晕 充电电路上就差这个没换了,这电感怎么就坏了呢,万用表测试是通的,怎么就出问题了呢 我想应该是电感内部短路变成零欧电阻的感觉了 真的非常感谢,也希望以后碰到这种故障的朋友 多多留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