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超锐V100A开机屏幕无显示如何维修?

楼主(2010-01-06):
同事拿来一台同方超锐V100A笔记本电脑,能正常开机,屏幕没有任何显示,把显示屏拆下经测试没有问题,不知道下一步如何维修,请同行给以提示,谢谢。
今天才有时间把主板拆下来,先用BGA加焊,再装好开机可以正常显示了,问题解决。

网友:
看看电流跑多少,如果能上1.X安,有跳变的话,清洁一下内存插槽或用手压住北桥或显卡,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能正常开机,能听到开机后Winxp系统启动后发出的提示音,只是屏幕没有任何显示,外接显示器也没有显示,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你外接一台CRT的显示器试试看有没有显示,我曾经碰到过一台神州笔记本花屏,外接液晶显示器,怎么也不显示,还以为是显卡坏了,最后用CRT的显示器外接才有显示的,换屏才OK,所以给你这个提醒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把屏拆下来,利用测屏工具,一开始输入显示器信号发生器没有显示,把一台工作正常的笔记本外接VGA信号能正常显示图像,故屏幕是没有问题的,只能是主板上的问题了,同方超锐V1000A是独立显卡,不知道怎么样判断是显卡出问题了还是主板上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后电流最大到上到2.0A,开机完成后的电流是0.84A,也能听到Winxp正常开机、关机的提示音,就是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
基本可以判断为 显卡问题, 你先直接加焊下 显卡 看有没有什么改善或者变化,

网友:
显卡问题n211 pm主板的通病

网友:
代换试一下,一目了然。

网友:
摘显卡做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太明白你说的办法、如何代换?是换个显示卡么还是换主板?

网友:
从新做下BGA看行不,不行换块就好了

网友:
加焊先把 !!! 先加焊下看看呗 不行在换显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