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06):
今天接到一台IBM R51,接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电流。折机。。。看到TB62501F有几个脚有。。。量东芝的供电有16V,没有发出3SW。。。先把东芝吹出来清理了一下,再吹上去。后3SW有了,3V,5V都有了。一开机待机电流从0.01掉到0.00   再量东芝16V有,3SW也有,再量max1632的22脚有供电,23的开关电压只有0。5V,23脚的电压是东芝发出来的,东芝59脚经过r903到1632的23脚,r903一端有3SW,一端的只有0。5,想想这应该是保护了,再仔细看看南桥的锡珠,颜色有点不对,应该是氧化了,上机台折了南桥,一看果真有氧化,重新植珠做上去,再开机不掉了。

网友:
南桥锡珠看见氧化了, 是否是看边上的,还是你拆下来看的

网友:
看的戏西离乌涂的。。。  LZ把故障说明白点

网友:
r903一端有3SW,一端的只有0。5
怎么可能呢?除非R903开路或1632的23PIN对地短路。再说跟南桥有什么关系?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继续努力! 这样的处理方法有点玄!

网友:
说的没有道理啊!R903一边有电压一边没电压,应该是R903开路导致的,怎么找到南桥上了?

网友:
南桥氧化是怎么看出来的  ?

网友:
很好看懂啊 3m待机提供给南桥 南桥有问题 所以max1632自动保护 拉低23脚电位就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 这点上说max1632还是相当智能的

网友:
晕,应该是23的SHDN信号是南桥发出的,这个电阻碍是个上拉电阻,一端接3SW另一端接南桥和1632的23PIN

网友:
怎么看见南桥的锡氧化了    莫非LZ 有什么先进的仪器

网友:
不对吧,楼主,-SHDN信号跟南桥没有关系吧,我只知道跟温度和,TB62501有关系,你说被拉低。我看顶多是TB62501虚焊了,你做南桥时,一起加焊了才好的

网友:
看的好糊涂。。。一下IBM  一下东芝的

网友:
没怎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