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丢失后的正确处理

楼主(2010-01-06):
数据丢失后的正确处理方法——数据恢复DIY
  很多人有过因种种原因丢失数据的情况,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正确地处理,如果是不重要的数据倒没关系,如果是重要的数据丢失了,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最后导致完全不能恢复的情况也是很多的。
  当我们正在使用电脑时,可能因为病毒、误操作或者存储设备故障导致数据丢失,很多用户会试图自己找回来,往往在原来存放的位置反复寻找,总希望是自己刚才没看清或者记忆错误,实际上这是最有害的做法;如果碰上这种情况时,最好的办法是马上停止任何操作并按下电脑的RESET键,然后在电脑重启到BIOS界面时按下电源开关关机,如果电脑没有RESET键就应该马上拔掉电源线,千万不要用WINDOWS的关机功能,也不要按电脑的电源开关,除非你知道电脑的电源开关是直接切断电源,因为在WINDOWS下,电源开关可能被定义为正常关机功能;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防止病毒继续破坏或WINDOWS运行过程中的交换文件或关机过程中保存各种信息覆盖了丢失的文件导致进一步的损失。当然如果你能确认是你误操作导致的并且丢失的文件不在系统盘的话(你要是高手,将各种缓存文件或系统交换文件换了地方哪就不好说了),可以使用正常的关机操作。
  接下来,请不要开机了,冷静地想一想。如果是电脑硬盘,那么应该想想硬盘的分区情况,自己需要的文件的存储情况和数据丢失前的操作情况,想一想在数据丢失前电脑有没有什么异常现象,比如蓝屏、硬盘异响、电脑突然变慢好像卡住了等等;如果是移动硬盘、U盘或者读卡器里的卡上的数据,你应该先从电脑上拔下他们,想想丢失前你做过什么操作,需要的文件存在什么目录下等等。
如果是移动硬盘,你应该将硬盘从盒子里拆出来,将他接到电脑的IDE口上(2.5寸的盘需要转接卡);请确保没有发生过硬盘冒烟、严重异响、闪光等现象,然后找一个能启动电脑的软盘或U盘,里面还应该有MHDD、DISKGEN或PQMAGIC等软件(如果没有,可不要试图用出了问题的电脑去制作,找台另外的吧);将电脑引导到dos下,在电脑启动的过程中注意观察,听听硬盘运转的声音有没有异常,如果出现严重的异常声音或BIOS认不到硬盘,应该马上关掉电源;如果顺利进入dos,那么用MHDD测试一下硬盘,在测试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很多连续的坏道或大量分散的坏道或红点,应该马上按ESC停止测试,并关机;否则可以测试完成,如果只有少量坏道或根本没有坏道,你就可以使用diskgen或pqmagic看看分区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可以用diskgen恢复分区,当然你也可以不这样,而用下面的方法恢复;现在,请另外准备一个可以进入WINDOWS并有足够空间存下你希望找回的数据的硬盘接在第一IDE口(你要是SATA的盘当然接SATA了并设置BIOS从这个盘启动)上,启动系统,安装finaldata或easyrecovery软件然后关机,将丢失数据的硬盘接在第二IDE口上(你要是SATA的盘当然接SATA了) 进入系统运行这两个其中的一个软件找回你的数据。有些用户在丢失数据的盘上安装软件找数据,强烈建议不要这么做。
  如果是存储卡或U盘上的文件丢失,你可以重启电脑进入系统,最好先确保电脑没有病毒,然后可以插上读卡器或U盘,进我的电脑看看有没有盘符,如果没有进硬件管理器看看有没有正确识别硬件,如果没有识别,请正常弹出(连这都没有?拔吧)然后拔下U盘或读卡器,如果有盘符,直接双击盘符看看,如果没有出现请插入介质的情况,那么你可以用上面的软件恢复数据,如果只是图像文件,你也可以用这里介绍的方法恢复数据。 hZuYdV{'h]
  当然,上面列出的方法并不一定能恢复你需要的数据,也有可能你恢复的数据不能打开,因为数据丢失的情况有时很复杂,而这单*这几个软件并不能应付所有的情况,只要你没有进一步破坏,专业人员在仔细分析你的情况后,还是有可能恢复你所需要的数据的,如果你对这几个软件足够熟悉并能正确使用,那么你已经比电脑市场的很多数据恢复人员的水平要高了;如果出现上文中列出的其它情况,还是找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帮你恢复数据吧;由于数据丢失的情况复杂,故障判断和恢复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别,FINALDATA和EASYRECOVERY能适应的情况也很多,所以写一个教程对各位网友的帮助不大,如果在面对实际情况时有什么问题请您发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