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ersa E2000

楼主(2010-01-06):
待机电流0.1按开机键无反应。原来开机max1999烫手,风扇转无显示。更换max1999后变成无反映了,没有图纸。求高手解答,或者给个资料。谢谢。

网友:
再换个芯片试试,没理由换个芯片出现这种情况,除非芯片是坏的或换芯片的时候把芯片周围的小件搞掉了

网友:
芯片发烫的话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存在,如果不是本身坏的话应该是后级负载有问题或外围元件不良

网友:
查查电路,3,5V有没有出来

网友:
m1999的资料我有,谢谢2楼。昨天加电电流0.27听到有吱吱声,听不出是那个,焊了几个电容都不是,再加电没声了,现在待机是0.09。

网友:
我重新更换了一个1999 现在待机0.2。按开机后电流0.22。

网友:
现在的状态是通电待机0。2 按开机0.14  3V,5V正常CPU供电没有 这个机器的cpu供电是从哪里控制过来的啊.cpu那有3个大管,一个是fdd6690,另外2个事6688 6690输入有18V电压,无输出,其他2个关子都是从6690输出那接的。不知道这个6690可以用什么代换,是不是这里的问题造成的cpu供电故障。

网友:
现在的状态是通电待机0。2 按开机0.14  3V,5V正常CPU供电没有 这个机器的cpu供电是从哪里控制过来的啊.cpu那有3个大管,一个是fdd6690,另外2个事6688 6690输入有18V电压,无输出,其他2个关子都是从6690输出那接的。 ...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查  3V 5V出来了  然后出什么电压 看看有没有 没有就修之

网友:
现在就是没有cpu供电,好像是这个供电的isl6218cvz,把这个这个芯片图片上来

网友:
这个芯片1脚有5v电压38脚有18v电压,31脚有5v其他的无输入输出

网友:
给你传个ISL6218的图 你对着图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