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亿时空m7000短路 不亮 我把它上面的东西 去掉 就 不 ...
八亿时空m7000短路 不亮 我把它上面的东西 去掉 就 不短路了 但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0-01-06):
八亿时空m7000短路 不亮 我把它上面的东西 去掉 就 不短路了 但是什么东西?
我上传了 几张照片 就是 标着“4号”的那个小板子
照片

网友:
看着有电感,应该是电源小板之类的东东吧,去掉它更不可能会亮机了,能不能加电还是个问题

网友:
就是电源板

网友:
电源板吧 应该是主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LZ这个跟清华同主的F3600的板子差不多,
你去下个图纸查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highlight=f3600

网友:
TCL C600,京东方T3000,大亚东海M5这几种板好象也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是电源板呀,确定范围了不错,看看是哪个供电出问题了吧!

网友:
很明显是电源板嘛@

网友:
图里看不清是什么元件,有什么标注码吗?

网友:
电源板啊 产生待机的电感都挂在上面呢

网友:
电源板,产生待机电压的小板

网友:
楼主:我帮你测试了 你拿掉那个电源板
机器可以上电 电流到 1。4
装上电源板 2.0

网友:
这个机子有个通病 就是开机进系统会黑屏的 有时候几分钟 有时候几秒不知道什么问题 接了两三台都是这个问题,有修过这个问题的兄弟说下哈!!

网友:
我的认为也是电源板,也是他的故障对了

网友:
晕,进系统黑屏是正常的吧?,,,机器能进系统不啊?好象一般电脑进系统,都要黑几下,,然后就进桌面的。。。。。你说的黑屏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清华同方F3600的板子,找个图纸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有谁卖这种 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