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还原导致硬盘数据丢失

楼主(2010-01-06):
系统还原,变的整个硬盘数据都没了,我只要F盘的数据,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软件可以恢复出来? 只要一个盘的数据需要把硬盘拆到别的电脑去做吗?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是你用系统还原,把整个硬盘分区全搞没了么?
如果是那样的话,只需要重建下系统分区表,像你的F盘数据就能原封不动的回来啊。

网友:
在PE重建分区表

网友:
用DISKGAEN重建分区表,就能使你的数据原封不动的回来!

网友:
修复分区表就可以了 易我分区恢复向导就可以

网友:
硬盘分区还在呀,这样能重新分区吗?

网友:
还在可以恢复,你用finadat2.0恢复,都可以找到,只要没被覆盖就可以

网友:
你用系统还原后,GHOST进行到100%,还是没有到100%,你没有写清楚。

还有原先有几个盘符,现在又变成几个盘了。 你要说清楚的。。

网友:
系统有的,现在电脑也开的起来  就是数据没了  硬盘分区也还在

网友:
先去学灭怎么重建分区表
你就能解决问题了
在弄之前不要在F盘位置写入数据了

网友:
用winhex啊,这个不错。。。。。。。。

网友:
用易我分区重建一下分区就行。我一般做的时候只恢复出后面的分区,第一个分区上的系统是可以保留的。然后用DISKMAN在DOS下新个分区,把分区格式改成之前的整个硬盘的分区格式,保存,不要删除引导记录。退出后系统依然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
用 DM把。。很老道的东西。!

网友:
你应该是用GHOST 把硬盘 分成一个区了,一般重建分区就OK

网友:
用diskgenius试试能不能找到原来的分区,不行的话就用winhex恢复分区表,希望你的系统不是vista的

网友:
问题不是分区表的问题,,,是GHOST,把它复盖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6190-1-1.html

十合一的数椐复恢软件你试一下能不能恢复.

网友:
用数据恢复`

网友:
DISKGAEN  PTDD重建分区表

网友:
重建分区表...........

网友:
重建分区表,是不是只是把c盘弄坏了呢,应该很容易回复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搞维修的啊?

网友(2010-02-08):
根据你这情况用DISKGAEN比较好
直接恢复F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