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T43不开机维修之经验害死人

楼主(2010-01-06):
接修一台IBM T43的笔记本,开机电流0.3,检测卡代码跑的多少哦,忘记了,但是查阅对应代码的解释是查BIOS电路,一想这个机器肯定是南桥了吧,修过这么T43基本都是南桥坏,这个BIOS电路也是跟南桥相关的,于是就取南桥吧,这个内封胶很不好搞,拆了掉了3个焊点,对比图纸发现其中二个是空脚,只有一个是有用的,换好南桥后,开机正常了,测试了2天,通知客户取机了,用了半个月回来了,我们以为上次焊接没有太到位于是补焊了一次,测试了半天没有问题,客户又取了,结果又是半个月出问题了,毛了,啥意思嘛,俺们修这个T43修了这么多从来没有这样返修的,但是南桥确实温度很高,心想应该是这样的吧,温度高又整脱焊了,于是又换了一块南桥芯片,并且在上面给它加上散热片了,结果这次用了20天,还是出问题了,客户无语了,几个工程师和我也无语了。最后,客户说不修了,退钱吧,那就退吧,退了之后,我就问了一句,老师你这个电脑干脆卖给我们搞研究吧,都修过这么多次,主板的稳定性比较差了再修也没有啥意思了,我们也想搞清楚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于是商议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就收了。收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南桥的问题,至少现在肯定不是了,于是让工程师把笔记本的显卡取下来,KAO,又是内封胶的,拆吧,拆了植株再装回去,这下装机测试了2个月都没有出问题了,问题是解决了,自己也收了一台笔记本,不过得罪了客户,哎....

有时候经验也害人啊............

网友:
是 呀   很多    南桥和显卡   难判断

网友:
南桥温度高,为什么能想到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没看有没跑码,和跑什么码就换桥,换显卡服了你!温度高不高是对比的,你拿一样的t43比比看不就知道正不正常了

网友:
我修机子时不是全凭经验,按照上电时序修我觉的比经验更重要

网友:
不是南桥的毛病,为什么换了后当时就正常了呢。还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这个是显卡虚焊嘛,很明显噻,修南桥是对南桥加热,现在就在旁边受了影响,所以每次换南桥都能开机用一段时间。

网友:
换南桥的时候我是看了跑代码的,但是换显卡我就没有跑代码了,我觉得不可能不是显卡的问题了,因为只有这种解释了,换南桥影响到显卡了

网友:
FBM的桥的温度本来就高的.的......

网友:
LZ  够点背的    返修3次, 在说南桥加焊一次哪儿会那么容易虚焊呢 !

网友:
多谢LZ的提醒,楼上诸位也没必要做马后炮了,人家拿出经验分享,我们还是自己总结一下比较好。很多时候,不仅仅是IBMT4X 的笔记本做桥的时候会互相影响,其他笔记本也会互相影响,大都是北桥和显卡之间的影响,很多时候,做完显卡可以坚持几天,但还会返修,拿回来在做又好。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下北桥。其实很多显卡不显的故障时北桥引起的。有时候看代码电流跳变怎么看都是显卡,但是却是北桥虚焊(华硕A6K,HP DV6000都有遇过这种情况)。以我们现在的功力和设备无法精确判断故障所在,但是至少我们的BGA还可以,PCB板的质量也可以。

网友:
第一次返修就应该想到显卡问题,FBM温度本来就有点高嘛

网友:
自己做南桥搞到显卡了  叫毛啊   真的想不通一个洞跳了4次  高手

网友:
经验害死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