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反硬盘数据线后

楼主(2010-01-06):
今天修好了一块主板,我用一块三星40G硬盘拷机,不小心把数据线接反了,(是那种老线)是主板那一头反了,现硬盘不转了,问接反后会不会导致硬盘不转,还是有其它原因,怎么修?谢谢

网友:
接反一下,硬盘就挂!要小心呀

网友:
40G?并口硬盘吧?并口硬盘数据线上又没有供电线路,反了一般不至于烧什么东西。

网友:
应该没事  我硬盘光驱都接反过

网友:
数据线反了应该没事吧,里面信号线多呀

网友:
可现在确实是不转了,昨天还好好的,

网友:
3.5寸的并口数据线接反了肯定不会烧硬盘的,先换到别的机器上试试,如果是2.5寸的那就要查一下硬盘电路板上的保险

网友:
你是说的什么反了,我看到有人把本应该接硬盘的那头接在了主板上面,正常使用。

网友:
IDE数据线吗,接反没事啊

网友:
没事,硬盘和光驱的的线我都有接反过,都没事。

网友:
IDE线接反一定不会烧,但硬盘一侧很容易顶断一针的(特别是ST和IBM的盘,针特别软),就是那个空脚镜像的那脚,是根DMA相关的线,这样的盘就是MHDD测试全好,GHOST不能,上系统卡得要死的。主板上可能脚硬,不一定顶得进。
电源线接反一定会烧,一般是5V的TVS管,一些没5V的TVS管的很容易全板和盘体烧光(因为接反后12V接到板里的5V电路上了)。

网友:
一般来说接发了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IDE硬盘5V 12V都有个稳压二极管和保险电阻,接反了就会击穿那两个二极管同时也烧断保险的,再说如果电脑的ATX电源没有问题的话,是会自动保护的,你现在说硬盘确实不转了,很有可能是硬盘5V或12V的稳压二极管坏了,还有那相应的保险自然也是烧断了,换掉应该就好了的。

网友:
LS。人家说的是数据线,不是你说的电源线!!!

网友:
数据线反了没事        运气不好吧   刚好环了  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应该没事的,我试过,

网友:
我试过会挂的。

网友:
没遇到过,可以换个同型号的电路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