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阻?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0-01-06):
e59670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面的
是0.51欧姆2w的。
window

网友:
看漆的颜色应该是金属氧化膜电阻,也就是普通电阻了。只要电阻是这个数值,耗散功率够大就可以替代。

网友:
是功率电阻,,,功率与阻值相同就行了

网友:
阻值相同,功率要不小于原来的

网友:
用个0.22欧2W的就可以了,不过这个电阻坏了应该还有其他的东西也要烧坏

网友:
这应当是电源中的 估计电源管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