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众成845GV

楼主(2010-01-06):
接一块众成845GV主板  上测试卡无显示代码   RESET--CLK--IRDY--FRAME 灯全都亮  且没有复位........上负载测量各路电压均正常.......忘高手支招

网友:
没人能帮看一下吗?

网友:
没人在吗..搞的我头晕啊

网友:
查一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先将U下下来,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然后上U再测

网友:
压过座子和桥吗

网友:
供电正常没复位,按不复位修就是了,先看看时钟正常吗

网友:
查查有时钟吗?座子虚焊没,桥虚焊没,要都没 就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这块主板就是北桥虚汗,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