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

楼主(2010-01-06):
我有一现代1G内存,坏了一个颗粒,颗粒是HY5DU12822BT-D43,请问是DDR400吗,可以用哪种颗粒代替?
内存颗粒

网友:
看芯片编号,拿HY为代表,看是HY5D或HY5V等等,D为DDR,V为SD,还有看最后的几位数字:-10,-7.5,-TH等就是SD;-H,-J,-D5,-D43等就是DDR,前两个代表DDR266,然后就是DDR333,最后就是DDR400。

网友:
应该不行的。一般兼容都不怎么行的

网友:
你可以找其它品牌的颗粒代换。技术参数:64M*8BIT,D43,-5均可。

网友:
把一面的8颗去掉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当512M用。不过SPD要改一下。

网友:
SPD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