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带不了负载

楼主(2010-01-06):
我有很多HP主机拆下的电源,不插在主板,短接绿黑线,12V 5V 3.3V 5VSB输出都正常。一插上主板,就开不了机,电源风扇连转一下都不会,电容没有鼓包,漏液情况,这种要怎么修?(主板没故障)

网友:
主板是不是有问题,过流了,电源自动保护

网友:
建议还是把后级大小电容都换啦再说,电容没有鼓包,漏液并不代表就是好的,俺都不知上了几回当啦!

网友:
这是一批设计有问题的退港货,这批货大约有几十K,有光宝和百仕德两家代工,其中光宝代工的就有楼主所说的现象;百仕德代工的问题差不多,但人家风扇会转,各路电压都正常,就是进不了系统。
维修起来很麻烦,要改电路才能搞好的。

网友:
电源输出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