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发表些自己的趣事和经验·笔记本修好了~!发现自己问题不少~!新手们注意~

楼主(2010-01-06):
笔记本,我是个新手。虽然搞维修这行有这么些年了。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我修笔记本很搞笑的一次!
2010年01月01日 早上接到一台富士通的笔记本很老了。心都凉了这家伙估计出不起钱修我在想。管他的先测试一下到,测适配器有电,接起开机,无反应 ,拆吧 他不修怎么办,不拆人家可能要说我没技术~!郁闷了哦~!哎!反正手头没事就拆吧。。。。。。。。。。。
拆好了,东搞下,西搞一下,感觉很专业(拆的时候我是用的电批在我这边还没多少人用 洋气哦~!),加上我买的笔记本诊断卡(便宜货)上电。没反应哦,然后就把他支走了说下午给回话~!(惯用招式)
这下好操作了哦~!先测试下电源供进来没有,呀没得~!哈哈 看到了 电源头虚焊哦~!焊起…. 等哈到,万一他不修不是还不到原了么 还是先从旁边供电好 。。。 转了,翻过来看哈诊断卡如何 ? 没数字?换个插口 ,再开 也有了 。。。 ???? 怎么看不懂 是 00 FF。。。完了机器还有问题,管他的 先把显卡 南北桥 压一下先(用手不是焊台)还是不行,看不懂了,呀 诊断卡上复位灯亮了的 ,哦 没复位哦 (先 供电 时钟 复位)供电都有啊 时钟不知道没 波波 。晕了 搞毛啊~!。。。。。。。。一天过去 要收班了客户来了。。。。。。。。。。报价200RMB 想把他吓走 。。晕结果他要修 啊 啊 啊啊。。。。。。。 明天再说了。。
修吧 反复 供电 时钟?复位 按桥 拆换电容 休眠开关也拆了 ~~~~~ 无语 是不是要装上才来哦 。。。。。把主板装上 接屏  呀 有点反应 怎么没图像 啊  好像液晶有被驱动的感觉。。。。接台机显示器 。。。。没反应 。。。 无语 咋整哦  。。。。半天又泡汤了哦 。。。
在基地求助~!没人理我。。。算了 装起说找不到零件修不了了 。。。 下半截装好了 再试试吧 。。
接台显还是没反应 。。。。对了 键盘不是有个切换键么 。。。(但是那个诊断卡复位灯亮起的啊?)— —   管他的试哈可以撒 接起 再来  按键。。。。。。。呀 来了 ~!!! 无语了 第一反应 什么`破诊断卡啊 。。。。。。。。。要杀人 。。。。
哈哈 好了的哦 装起把屏。。。。。。。开机 。。。。。。。呀 还是没显示 换台显又有 。。检查屏线 没问题啊 还拆下来 点对点打通断 没问题 。。仔细观察 有图像 没背光  。。。。确定灯管OK 。。。 高压板坏 。。。。。修吧 。。。。。没结果 换板(200 RMB 值)。。。。亮了 。。晕 与机子不怎么协调 该关闭的时候 有滞后 。。。。管他的哦 装起  。。。。突然发现 休眠开关有机关 。。。。研究一下那个杠杆。。无语了那个开关是要按下去才启动屏背光的。。。呀高条是好的了哦。。拆线 还原 。。。。开机 按住休眠开关(面板还没装完) 来了 ~~~~~  啊 天  。。。。。。。。最后 上硬盘  进系统考机完成~~~~~
这个事情真是无敌了,我笑了几天不敢给兄弟伙讲。希望大家看后不要再出我这样的笑话了。要是客户在就糗大了~~~ 还有买设备别像我买个垃圾诊断卡 害死我了~~~••

网友:
楼主的经历让我想起多年前的我了,这里要说的是不是所有的笔记本都 能正常跑代码的。东芝索尼华硕都有些机型不跑码或跑码不正常的,还遇到更离谱的呢:插上诊断卡不亮机,取下一切正常

网友:
所以说诊断卡仅供参考  还有假负载不要完全相信

网友:
兄弟,真是无敌啊.俺几天前搞一个戴尔的.屏幕老是一闪一闪.以为是屏线的问题.插拔了一下.好了.拷机拷了一天没事.但是到第三天又来了.妈的.重新插拔不管用了.真是郁闷.把屏拆下来再拷机两天问题没了.真是奇啊呀

网友:
看来诊断卡也捉弄人,有的机子乱跑码,还是不用的好

网友:
楼主的经历值得我们借鉴呀,以后可要考虑全面了。

网友:
好的诊断卡也会乱跑码么 用过的高手介绍一下~!

网友:
呵。。。 诊断卡,,,是参考的。。。

网友:
现在的我 就是就样   不过我很有自信 我会提高自己的

网友:
你 们用的笔记本诊断卡是插在板上用还是要从芯片上飞线过来?我还没有笔记本的诊断卡呢。有的说下

网友:
楼主有功底 不怕

网友:
我也想备一个笔记本的诊断卡,要听听大家的建议

网友:
我这个是插在 MINI PCI 和 那个打印机接口上用的  经常没反应 希望 高手推荐一款经济 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