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E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1-06):
R51E开机掉电。掉电后3V  5V  1.2V待机电压还在。。。。请问是何原因/。。。。。。没有测量到有哪里明显短路

网友:
IBM掉电的可能性有很多,比较常见的是短路保护,其次就是过孔有不良引起的断线。看看是不是有电压不能正常产生

网友:
开机后,测每组电压,没有一个电压的话,IBM的主板都会掉电保护的

网友:
掉电后3V  5V  1.2V待机电压还在的话, 一般不是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