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A50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06):
一东芝A50笔记本,插电流表,开机,马上保护,拆开主板VGA头附近有水迹,测试1394芯片供电3.3V电压对地数值偏低,找来一样的芯片换之,数值正常,上电开机,电流上到0.4A马上掉下来,闪黄灯,测得VCCORE没有,仔细看了CPU 供电芯片,没什么水迹,测芯片主供电,发现偏低,跑这个线路,发现断线了,飞线,电压上来,但还是断电,找个一样的CPU  1.5迅驰的,还是一样,有点头晕了,再找个赛扬的 1.4的 ,电流上到0.5 ,停了一下,接着上到0.8,1.1 等,看样子OK ,外接果然亮了。

网友:
A50原来用的CPU是多少   进液后CPU损坏了吗?
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我看不明白呀/

网友:
好像不怎么清楚的

网友:
换cpu为什么,楼主是按照什么来判断的?

网友:
开机就保护的机器好难修 几个大电感没短路我就没思路了

网友:
不明白换CPU是哪来地构思,也太神奇了.前面的倒是短路的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