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00蓝屏,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1-06):
今天接到一台DELL-D600的机器,客户说不用无线什么都是好的,一上无线就蓝屏,重启又蓝屏,可是在我这里无线有能用,到客护那里又蓝屏了.重做过系统,硬盘也没问题................
硬盘
重启
DELL

网友:
内置的无线网卡吗?排除软件问题后加焊一下南桥试试,不行换个新的

网友:
是内置的无线哦,挺奇怪,在我 这里没事在客户那里用无线就蓝屏,有没有信号会影响蓝屏的说法啊

网友:
可能是外界干扰造成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