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F517G-ML主板不能加电

楼主(2010-01-06):
现在一块CPU为socket 754主板,加电无反应;测插针上只有1.76V电压,而三端稳压EH11A输出端有3.3V,跑线路经331电阻到插针,插针另一端接地;此时手摸南桥有点微微热,大概有40度吧,测启动晶振电压正常,有1.4--1.8v。此板曾经有他人更换多个电容,不知此是I/O开机,还是南桥开机?这种现象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打PCI 阻值看看。

网友:
开机这前南桥有温度的话一般多为南桥挂了

网友:
说明一下:此板I/O采用:W83627EHF,供电端有5VSB,南桥不开机手放久后感到受不了,大家说说是不是南桥坏?如果南桥坏了,是因为短路发热,请教为什么其前端供电三端稳压输入、输出电压没有变化,也没有降低?

网友:
打PCI A14看看有没有对地,,对地的话那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这块主板是什么芯片组 是via 的吗?

网友:
nv的桥本来发热量就很大   检查io 排针  和电源绿线的电路

网友:
应该是SB了

网友:
这主板用的是nForce410的南桥,是由南桥开机的。
你那主板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就是SB挂了。直接去做BGA

网友:
根据83627开机流程一步一步的修。先RSMRST,然后点开关针看IO有无跳变

网友:
可能是南桥挂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