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星845gl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10-01-06):
七星845gl主板开机问题,集成显卡,不带AGP插槽的小板,没有网卡。英特尔芯片组,io83627G  钟,复位都正常,上电风扇转,不跑代码,经过多次尝试,得到的结果是,只要上电不跑马,就不停的点复位排针,大约10次左右就开始跑马,进系统正常。在不断电的情况下,点复位排针一次就可以正常开机,要是把电源插头拔掉,等几秒后,在插上,上电风扇转但是不跑马,还得多次点复位排针才可以跑马。大家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感觉像是南桥不能正常发出复位信号。如果供电正常的话建议加焊一南桥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南桥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的,打阻值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