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板子报错

楼主(2010-01-06):
来自: 山东烟台
一个IBM台式机报错 上图 按F1进BIOS 按F2进系统 不按机器重新启动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启动项不正确,进BIOS设置一下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来自: 山东烟台
帮我找个BIOS也行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前两天搞好一个,这个错误是主板检测到CPU被更换,识别不到原CPU串号所报的错.只能刷BIOS才行.

网友:
换回原来的CPU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http://think.lenovo.com.cn/suppo ... eID=DOC_TYPE_DRIVER
应该是这个,你可以刷下试试.

网友:
有的主板CPU风扇不行 也会报警 提示按F1

网友:
你试一试五楼的建议吧~这些板子很怪的~说不定就要这样

网友:
这是IBM的通病.我经常遇到过.通常都是BIOS或者是CPU温度太高导致.不过仔细研究里面的BIOS.慢慢就懂了.虽然里面比其它板子的设置不一样.但是他是PC老大.他不搞个经典的故障怎么对得起PC老大这头衔啊!大家说是不是啊?

网友:
象这种情况,大多都是CPU导致的,要下P4的CPU就OK~

网友:
来自: 山东烟台
怎么搞的换个P4 1.7的CPU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呀

网友:
bios 不支持你以前的U

网友:
我也遇到过,先是提示超级密码错误,后来查是24F08安全芯片数据错乱导致。我用24C系列编程器给它清零了,不提示错误但是每次开机提示F1 F2。将就用吧 BIOS的启动项有个功能是过几秒钟不选择按照默认启动顺序启动。就是它的启动有两类,一个是手动指定,优先按照这个启动顺序,还有一个默认启动,吧默认启动都改成HDD,这个画面就几秒就过去了。影响不大,要不就刷BIOS.

网友:
大品牌的机器就这样,特别是IBM的机器,有的机型换了硬盘都会报错,五楼正解,谢谢版主。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话将就着还可以用,如果是客户的就没办法了,要么换CPU,要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