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一下华硕A3000是不是显卡坏了

楼主(2010-01-06):
开机就花成这样了。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
    加焊了背面的4颗显存就好了

网友:
沉的太快了。还想让高手或修过一样的支招呢!!

网友:
用软件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显存坏了

网友:
楼上说的用软件测是什么软件啊。介绍一下子

网友:
先看显卡,我修一台同样的 换显寸好的 也是刚开始换显卡一样的就换显寸了

网友:
貌似显卡  花的太厉害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有显卡的问题也有显存的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我看不清你的是竖花还是其它的,竖花我压显卡压好过,压了不行哪就是显卡了

网友:
显存贵么?

网友:
显卡的问题,先加焊试试

网友:
我试了一下。外接也是一样的花

网友:
之前修一台v3000也是和这画面差不多,后患显卡OK

网友:
就是显卡坏了,从做BGA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99%都是显卡坏了,显存的可能1%

网友:
先加焊显卡,再考虑显存

网友:
显卡的故障比较好排除,并且我看到LZ的显存也不是BGA的,可以先加焊显卡,再加焊显存。

网友:
花的这么历害,估计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先BGA加焊试一下,外接过了吗?外接正常吗?

网友:
显存坏的几率很小的。BGA 显卡吧!

网友:
顶下,高手都在,小的不敢发言

网友:
取下来做有铅看看   好的话在取下来做无铅   估计显卡没坏

网友:
我修 过这样的机器,北桥用的是SIS756,AMD的CPU ,你这个是显卡坏的多些,先加焊,看问题有没有,特别注意北桥的散热 很容易坏的,

网友:
这种机器北桥、显卡发热量大,散热设计不好,干掉显卡应该就好了

网友:
我修 过这样的机器,北桥用的是SIS756,AMD的CPU ,你这个是显卡坏的多些,先加焊,看问题有没有,特别注意北桥的散热 很容易坏的,
引用 网友A:

   我这台是英特尔的CPU,855的北桥ATI9300的显卡的。和你的电路不一样。我还是先做一下显存为好。有效果告诉大家

网友:
1加焊显存2加焊显卡芯片3换显存

网友:
看这多人关心,你修好了没哦

网友:
已经修好了。加焊显存

网友:
重做一下显卡就好了,老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