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精英MCP55M-A没CPU工作条件

楼主(2010-01-06):
用AM2测试座发现没有CPU供电和PG,复位,1.2V串行总线电压。整板不复位,碰处复位脚也无反映。请问这4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个人认为先有CPU供电再有PG,再有复位,再有1.2V总线。这个板子是用户把耳机插头插入USB口后电脑自动断电,再开就这样了。

网友:
经过一番测量单桥坏的嫌疑非常大。我的思路是整板不能复位首先测了一下复位针有电压,再测灰线过来的PG信号经过2个702转换进入单桥(702击穿了一个,换后无果)。因为是单桥所以复位电路的思路至此可以结束。CPU没有Vcore是因为电源管理受IO的控制,没有桥发出的复位IO不能复位而不能工作。CPU没有PG的原因可能有2,一是没有Vcore电源管理不能发出PG,二是单桥不良,没有给CPU发出PG信号。(这要取决于此板PG信号的来源)思路是否正确望前辈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