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讨论一下这个东芝的图片

楼主(2010-01-06):
如题
今天接了一台东芝的本本  发现掉电,拆机后发现是NEC那个大电容搞的鬼,于是想请问高手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该怎么解决呢?手上没有NEC的电容该用什么样的电容代换上呢?谢谢了  请给指导指导

网友:
有就换,没就并

网友:
去网上查下  看看能不能改成用几个小电容    连接的   应该可以

网友:
用普通的贴电电容可以代替主要看耐压跟耐容值

网友:
通病!~  换%100的好   发货撒 节约2毛钱做什么

网友:
多备点啊  还是不要改了  返修又是个问题

网友:
那这个电容是多大的 大约需要几个贴片电容代换呢?

网友:
我们都用6——8个其它板上CPU后面的电容换上就行了,都几个月了,还没回来,

网友:
只要电容伏数和安数一样的就可以替换

网友:
并的电容不如换个原装的好

网友:
并的就是计算过的很合适的,也不如换个好.并联的会有其它参数改变的问题.
找个参数一样,大小差不多的换上就是了.

网友:
我们公司刚开了一个,东芝的店!
不知道这是不是东芝笔记本的通病!

网友:
这个NEC的电容就是东芝M系列的通病!去网个发点货过来就行~~别节省那么点钱了!

网友:
并普通机子上面的220  330  都可以用。要不就换一个我以前并的也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这电容拆也不好拆  服了 小日本了  不过我在想这是不是小鬼子特意给维修人员带来的礼物呢?

网友:
都是高手呀,我还没修到这样的本呢。

网友:
还是 找个代换上把  试试看看 弄好了 告诉大家一声啊,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