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

楼主(2010-01-06):
各位大侠`好`我是一个刚学笔记本维修的新手`在学的过程中碰到很多问题`想请各位大侠帮帮我解解答`
1。对地阻值 怎样才能正确判断元件是好坏和是否短路断路开路之类的
2。是不是只要有一个元件短路,那么整片电路都元件都会成短路状态
3。怎样正确的去用万用表测元件的好坏` 我现在碰到的是有时候测电容无阻值之类的不能正确分出
4请各位大侠给出一些好的学习方法和资料

网友:
到书店去逛逛吧 !

网友:
书上的不够详细还有些不能在现实中用到~!

网友:
买本关于电子基础的书,上面都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1。对地阻值,没有一个标准值,只能根据经验,相同元件在不同电路中的阻值都不同。所以这个只能凭经验。
2。一个元件短路,基本会影响整条电路,或继而影响下一个相关电路。
3。测一个元件好坏,在路测不是很准,最标准的办法还是拆下来量。至于如何测具体元件,网上很多资料。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了~经验只能靠自己积累~!

网友:
学习了,,同感,只能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