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92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0-01-06):
ACER 2920进BIOS正常但一进系统就掉电重起,散热、内存、CPU、BIOS、硬盘设置方面排除,有处理过同样的故障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很多故障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呗!

网友:
可能哪个电压承担不起导致。到目前为止还没碰到这个机型的这种情况。你可以从电压方面入手考虑

网友:
加焊了CPU供电芯片,能进系统但一下子又掉电了。

网友:
CPU换个吧   有可能是他

网友:
安全模式掉电么~ 还有是集成还是独立的,用vga模式进下看看呢

网友:
好像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2017-07-21):
换个系统,有的机器进系统之前掉电  进入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