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楼主(2010-01-06):
[/b]IBM R30系统装好了就是不能解压,一解压到显卡就死机了,装了N多个系统了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
一步一步装试试

网友:
遇到拷贝大文件以及插网线就死机的,加焊南桥搞定

网友:
建议LZ安装  纯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很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LZ,把内存换掉试试

网友:
只有用慢装版的一步步装了试试,然后到官网下载驱动安装

网友:
这板子  南北桥很容易虚焊  兄弟注意点  见过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