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x上内存开一会掉电

楼主(2010-01-06):
我手上有一块华硕p5ld2-x的主板,上内存就掉电,电压都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
可能内存槽有短路现象

网友:
内存是好的吗?

网友:
可能是内存那里短路了吧,检查检查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管及滤波电容正常否 滤波电容漏电也会引起内存供电不稳 不插内存电压正常 上内存就掉电 跑什么码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内存要确定一下 是不是好的. 看看上负载电压.
内存电压有 但不代表其场管电压频率正常!! 看是不是其供电性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