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通电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0-01-06):
华硕P4SGX-MX主板,20针黄线12V对地阻值为70欧左右,辅助供电12V对地阻值也为70欧左右。
开机现象为:主板指示灯亮,通电风扇转下就停,再开机,没有反应,把电源拔掉后,再开又是闪一下就停;
不插四针辅助供电也是同样的现象,用镊子强制开机也是同样现象!!
已换主辅电源管理芯片,CPU供电场效应管,还是不行。内存,显卡,南北桥供电管对地阻值正常。
拜托大家,急急急!!!

网友:
ATX电源换一个试之。

网友:
CPU供电场效应管焊的咋样?我也遇到过,我没焊好。

网友:
主板有短路部分,12V供电部分对地阻值偏低。查12V供电相关部分。

网友(2011-01-09):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郁闷之中,跑ATX12V针角,还是没查出短路的地方,怕真的是北桥了

网友:
应该是12V的问题 你在好好检测12V周边原件测测

网友(2011-05-20):
我也在郁闷中,我直接把风扇短路,竞然诊断卡有显示,就是00不变,等师傅经验中

网友:
学习  路过。。。。。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