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一体板,换单独高压

楼主(2010-01-06):
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坏了怎样才能换一根单独的高压,直接换上可以吗,还是有什么条件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先看看原高压板是几灯的,再检查一下原一体版与主控板的连线中,哪一个是12V供电、ON/OFF控制、地,然后把原机高压部分的原件全部去掉,装上一个通用性高压板即可

网友:
直接供电,地,启动三根线就行了,先要确定原板高压供电的电压是不是12V,通用高压条的供电都是12V的

网友:
还是可以不断开,可以直接接哦

网友:
可以单独换一下高压板,只要有合适的位置就行

网友:
维修公司
可以不断开的吗?我换高压板都是要把原高压部分的电压去除的,有机会我不断开试试,就当学习

网友:
我也是把原电路断开,加装通用高压板

网友:
从驱动板上拖三条线就可以了,12V电源线.地线.3.3V开关控制线;不过有时会出现关机关不了灯

网友:
接高压条只要接3根线 就是接地,供电,开启信号线

网友:
应该要把原高压板的供电给它断开,以防对其他电路产生影响。

网友:
换过一次比较麻烦的,空间太小,得把一体板上的一些件去掉,当时得耐下心来一个一个的去,呵呵,现在想想也值,毕竟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