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坏了怎么修(能不能修)

楼主(2010-01-06):
我有两条内存二代的.一个256 一个512两个都坏了.一个插上去没反应.一个插上去不停的叫..能不能修..有没有个人能修的...

网友:
2代的不要修了

网友:
这样啊。那就不修了。。。

网友:
拿来练练手也好啊 。。。。。。。

网友:
应该可以修的,换个芯片就行。

网友:
换显存颗粒或者主芯片试一试哈。看可以不啊!

网友:
可以啊
     换个新的呗  呵呵(是2代的) 内个你可以考虑修修

网友:
应该可以修的 我有个朋友 芯片维修了很久 说是只要不是内存上有硬伤 大部分的内存 用机器刷一下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那个机器具体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了  感觉和刷BIOS的机器挺像的 就是小巧点

网友:
修是可以修,但麻烦,没什么价值

网友:
二代512内存,烧掉了一个金手指,上论坛看先人的经验,试了下,哈哈,修好了能用

网友(2014-03-21):
我也有几条坏内存,我也想修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000000000000

网友:
可以修的换显存颗粒,量排阻,坏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