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

楼主(2010-01-06):
一台明基FP71G+,开机后显示不正常,如下图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怎样去维修?

谢谢各位,屏线已清洁了,暂时没出现问题,正进一步测试中。

网友:
先清洁屏线

网友:
人家原来的故障肯定不是这样的,你还是处理下屏线吧,这种屏线很容易这样的 多用牙刷刷下

网友:
屏线可能有问题

网友:
重新插一下屏线,,如果不行就换个通用板点一下,,,看是板还是屏的故障,,,

网友:
用橡皮檫一下屏线

网友:
我怎么看像是屏碎了

网友:
看来屏线是很容易出故障的位子!

网友:
如果不是屏线。就换给通用版试试。区分是驱动板还是屏。如果是驱动板那应该是主芯片有问题。如果是屏那你焊下屏的主芯片。

网友:
这种情况90%多是屏线接触不好,用酒精清洗一下,还可以在接口处垫点胶布,再插上屏线,使屏线接触良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意你的观点,  不可能是90%那么多,那要看是什么品牌的液晶了。。

网友:
这种故障如果已经确认屏线没问题了,那就把屏线两头插座补一下焊,连接不好可能性 比较大,还不行的话可以拿到外面配板那些档口亮一下屏,不就知道是那块问题了。

网友(2010-02-22):
重新插一下屏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