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00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0-01-06):
今天接一块机器  Dell vostro   1000   开始是跑显卡信号但不显示   我以为是显卡问题 【ATI显卡】 加热显卡没用  加热过之后 偶尔灯闪现像   发现内存槽很脏  洗洗干净 还是不稳定 又是跑显卡不显示 有时灯闪  此板子是AMD CPU  以前知道DELL 灯闪就是纠错 但不知这次是纠什么错  冒昧问大家一句 是不是CPU  坏了   显卡坏的可能性不大吧!!!!此机子集成显卡,还一长两短报警,明显是显卡问题,但做北桥,换北桥,故障依旧,所有电压都已经出来了,求论坛的高手赐解,谢谢

网友:
还是先判断是否过了内存   更换的CPU试试    还有北桥工作条件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U试试,,然后再做别的

网友:
北桥供电正常了 时钟 复位也要查查的!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了吗?供电、时钟、内存槽以及内存槽旁边的排阻!

网友:
刷BIOS应该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