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维修

楼主(2010-01-06):
机器接到手了客户说进系统有雪花,本人也进系统看了是有雪花,机器放了一天,第二开始修。机器转外接也是有点雪花,可是不敢轻易怀疑显卡问题,手上也有一台刚做好显卡的机器,把屏换了一下试还是花这样就怀疑是显卡问题,本人新手不知道要测试哪些地方就全拆机,显卡是7300的打的红胶,把边上的胶用风枪吹了,上架压显卡,压了显卡以后出现了新的问题,机器待0.01不加电了,这下搞大了就拆显卡,拆了一后不是一样,没办法怀疑是北桥的问题就把北桥也拆了,还是一样,开始查问题查显卡边上的发现PU10的4脚对地0.14我就把这个芯片拆了,拆了还是一样,这里是个+5V的电压跟的地方比较多,我也是牵扯到+5拆的一一拆(就不发图了),最后发现拆了C573好了,真不知道怎么搞的C573能坏了,就在料板是拆了一个一样的装上去,去试机可以开机,这个好新问题也出来了,显卡和北桥都掉点了庆幸的是都是边上的掉的,北桥显卡都有空脚也就补了几个线.机器终于搞好了。

网友:
做BGA时烤坏电容并不罕见

网友:
雪花是因为空焊?

网友:
雪花和空焊有关系吧???

网友(2010-04-29):
前几天也接了个及系统花屏的5570,没想到重装系统就好了,没像你这样费事,你也蛮辛苦的。。DING,,

网友(2012-10-15):
呵呵,不容易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