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灯口的高压条能不能当单灯口的使用呀

楼主(2010-01-06):
手上有台笔记本的屏用的是单灯口的高压条,但现在我没有这种高压条,双灯口的就有,能不能接一个,另一个口空着,这样使用?
或者大口改成小口使用行不行的。

网友:
双灯的要看是那一种,有些双灯的高压条只有一个反馈的就可以直接接单灯管,如果是2个反馈的接单灯管就需要改线路,大口转小口有现成的线卖的

网友:
把不用的口串起来

网友:
能用,但这要改线路,,

网友:
能用的。在不用的端口接个小电容就行了

网友:
跟在后面多学学

网友:
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