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图片不稳定

楼主(2010-01-06):
一块小影霸 865,使用的是INTEL865集成显卡,不装驱动正常使用,装上驱动有一点小问题,就是桌面上的图标,左键点它,它会动一下,然后再去点另一个它又会还原,选中的另一个又会动一下,动的幅度不是很大,就像是抖动一下。请问这是哪里原因,
另再上独立显卡正常。换系统,驱动,硬盘。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把主板上VGA接口里面H V到北桥线路上的贴片电容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