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学校的多媒体教室既能上网又能接受远程教育

楼主(2010-01-06):
今天给小学装配路由器,多媒体教室有特殊的要求,本地要既能上网还要能接受远程教育,开始他们不能上网,有两个本地连接,第一个设置的固定IP是192.168.2.60,第二个本地连接设置的是自动获取,我给他们接路由后把第一个改成自动获取,结果上网可以,也能开远程教育视频,但是上不了远程教育系统,请问那位高手改怎么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有点儿乱
刚开始上不了网,但能能接受远程教育  那你就应该看看第二个本地连接自动获取的ip地址是什么?先禁用第一个本地连接看看能不能上远程教育系统  再开启第一个本地连接,禁用第二个本地连接同样看看能不能上远程教育系统  你先要搞清楚它是怎么连接到的远程教育系统

网友:
像这种的网络我觉得要有两张不同的网卡,每张设置为固定的IP,分配好网关才可以

网友:
楼主说的远程教育系统是什么?是互联网还是专用网络?

网友:
机子是装的两个网卡,是农村学校的远程教育系统

网友:
为什么要装两块网卡呢,远程教育系统是专网吗?

网友:
能否把网络拓扑结构说明一下  究竟是一台电脑还是多台电脑

网友:
是一台电脑,接的服务器,那个农村小学远程教育的默认网关是192.168.2.1

网友:
那个农村小学远程教育网是怎么接入的?上互连网是怎么接入的?如果是两条线路的话(一条远程教育,一条是互连网),那么得需要在机器上添加静态路由了,需要知道远程教育网的地址,route add -p 远程教育ip mask 255.255.255.0  192.168.2.1,这样访问远程教育网时就会通过192.168.2.1这个网关访问了,不过你那里具体情况不清楚,也许不符合,楼主说的太简单了,最好是把网络的连接情况详细说下,弄个图上来,计算机两块网卡的ip地址、网关、dns都写清楚才行啊。或者你就说说只上远程教育网怎么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这台电脑第一个本地连接ip地址是192.168.2.60  网关是192.168.2.1  第二个本地连接是自动获取的  那么第一个本地连接就是连接远程教育系统的 只需要在第二个网卡(也就是第二个本地连接)用一根网线连接到路由器LAN口就可以了 最好给第二个本地连接指定一个内网p地址 网关指向路由器 指定DNS 但不能是192.168.2.0网段的 或者让路由器自动分配  再设置路由器自动拨号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能遇到的是这个问题:

  如何让双网卡即能访问外网还能连局域网

置顶的帖。

网友:
先把每个网络的IP、网关分配情况告诉我们吧,盲人摸象是猜不中的。

网友:
参考一下 yzz163说的帖子
或者你在cmd下使用这个命令
route add -p 远程教育网ip  mask 255.255.255.0 192.168.2.1 或许可以解决。
我估计远程教育网可能是专网,通过互连网访问不了的

网友:
这两个好象没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