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MP4为什么不能用市电充电?

楼主(2010-01-06):
我的MP4为什么只能电电脑USB充电,而不能用市电充电器充电。我用的充电器也是USB接口的。供电也是5V。难到MP4还有什么检测脚吗?要电脑检测到了才能充电吗?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索爱手机也是一样的情况。用电脑和自配的充电器能到充电。但用通用的MP3(USB)接口的充电器就不能充电。USB定义都一样的。都是最两边供电。为什么也不能充电呢?

网友:
品牌MP3或者MP4的充电器都是专用的。

如果使用通用充电器,只要改下充电器就可以了。

比如纽曼MP3或MP4就是专用充电器。用普通充电器充电,只要保留充电器USB口第一根和第四根就可以了,把充电器的第二和第三根断开就可以充电了。

明白?

只要改下充电器的USB口线路。

加分额

网友:
难道普通充电器的23脚也有接吗?我以为只是供电的14才有接?

网友:
我已用你的方法试过了,但还是不能充了,我MP4是苹果的。手机也试过,也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吗?

网友(2010-02-08):
没有人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