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10-01-06):
845gl主板开机问题,集成显卡,不带AGP插槽 ,英特尔芯片组,iow83627G   复位都正常,上电风扇转,不跑代码,经过多次尝试,得到的结果是,只要上电不跑马,就不停的点复位排针,大约10次左右就开始跑马,进系统正常。在不断电的情况下,点复位排针一次就可以正常开机,要是把电源插头拔掉,等几秒后,在插上,上电风扇转但是不跑马,还得多次点复位排针才可以跑马。大家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转

网友:
注意有没有变质的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