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开机

楼主(2010-01-06):
1.我接上电源,点PWR-SW ,CPU 风扇转
2.我接上电源,点PWR-SW,CPU风扇不转,但我短接绿线和地线,风扇就转起来了
请问大家有什么区别?请指点下 谢谢了

网友:
1,这是正常的触发动作
2,这个是主板没有触发,绿线和地短接只是让ATX电源强制工作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点PW-ON不能开机就是开机电路的故障哈。

网友:
是呀这么简单

网友:
4楼说:点PW-ON不能开机就是开机电路的故障哈。
那点PW-ON风扇能转就不要查开机电路,就查供电.时钟.复位电路吗

网友:
请大家指点我一下,我说的对 吗

网友:
点PW-ON不能开机就是开机电路的故障哈-----有时也不一定的,如短路的情况下就开不起机

网友:
楼主可以搜一下关于 开机电路 上电时序 之类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