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啊,疑难问题】MS K8N Neo主板IDE接口第1 ...
【高手帮忙看看啊,疑难问题】MS K8N Neo主板IDE接口第12脚对地短路

楼主(2010-01-06):
MS-7135的板子。
用IDE1,BOIS识别硬盘型号为乱码,容量正常。
用IDE2,启动,进XP都没有问题。
测量IDE1各针脚发现Data12针对地短路。
请问这个是南桥坏了还是排阻的问题?
下一步应该查什么呢
谢谢各位了。
硬盘

网友:
这个问题是太复杂还是太简单了呢,为什么一个回复都没有啊。。。。。

网友: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啊,都50多点击也没人有主意啊。。。。。。

网友:
修这么长时间了,没见过!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