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2台外接显示正常,屏不显的台湾产笔记本

楼主(2010-01-06):
一台是ACER 4520G,一台是华硕Z99S,都是外接显示完全正常,而屏幕不显示,客户也有点懂,没有话说了,首先得当着面给人家测试屏是不是坏了,屏线上的信号和供电到没有,反正换了新屏还是一样,又测对地阻值全都正常,主供电也有那就排除了屏和屏线的问题了,一般只能是主板的问题,报修显卡的价格。
此2机都是独立显卡板那种机器,都是台湾产的,现象也一样,不得不觉得奇怪。呵呵
另外再补充一点,刚才看到下面有人在讨论4520g做了显卡还是不行,换了显卡板还不行,我说下我们在修ACER 4520G的时候,我们还仔细查阅了图纸,拆开屏上面,检测屏上面是否又3.3V的主供电,还有高压条上有没有3.3V的开关信号,然后就是主板在屏线接口处有一个控制芯片,那个制芯片的是3.3V输入和输出的控制,而控制信号是从显卡发出来的,结果这个信号没有,从而判断确实显卡的问题

网友:
给客户报的什么价?其实越是懂的人才越好报价.

网友:
这样检测判断才是正确的  不是盲目的做显卡  有时候的确可以碰巧  但是一旦判断错误可能是故障扩大给维修带来麻烦和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你们那做显卡能报多少呢
引用 网友A:

跟客户的价格一般300左右噻,老客户便宜一点,商家就更便宜了

网友A:
跟客户的价格一般300左右噻,老客户便宜一点,商家就更便宜了
引用 网友B:

看来全国价格还差不多  我们武汉这边也在300左右 要看客户的机器配置高低来 高档机器可以收到350~400 抵挡的250~280  一般在300上下50块浮动

网友:
既然确定是显卡的问题,那为什么做了显卡还是不行,换了显卡板还不行?
大师是怎么修好的呢。把芯片是3.3V输入和输出短接可取吗?

网友:
哦  我 前断时间也给别人做过 我才开始做哈 做的少  收了180 晕 看来收少了

网友:
哦  我 前断时间也给别人做过 我才开始做哈 做的少  收了180 晕 看来收少了
引用 网友C:

也有收180的  看情况来  能多收就多收嘛

网友:
显卡板都换掉还是不行难到是你说的控制芯片坏了?  那您的是怎么修好的呢? acer 4520G

网友:
维修这一行 可不能光修不赚钱,要不太对不起咱的技术了

网友:
是啊,,不过这个维修价格都是不确定了,,就看你怎样跟客户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