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02那个信号是受桥控制滴?

楼主(2010-01-06):
RT9202(八角)那个信号是受桥控制滴?
亚桥芯片就工作了、现在想强制给他一个信号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不亚桥是好几个电压都没有/

网友:
正常 给他个几V点就可以了?
我给UGATE以个5V也可以跑码
但与它相连滴MOS烫手

网友:
一般桥是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9202的第七脚的,在需要的时候拉低9202的第七脚

你可以把这个三极管取掉,

网友:
那个三极管容不容易坏呢?什么情况下要把它拆掉~

网友:
一般可以把7脚理解成开启信号

网友:
压桥才可以工作,你要加焊桥吧

网友:
设备  还不咋滴?
   单桥。 不好加焊。

网友:
OCSET 是个什么控制脚啊?

网友:
哪如果  9202没有1V5输出。  是OCSET没有检测到桥滴反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