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1-06):
我的
手机
最近白屏,不过开机正常的,请问一下修手机的朋友这种现象屏坏的几率大吗?
手机

网友:
什么型号的手机啊,如果是滑盖的,可能是屏线断了,如果是直板的,可能是屏线插头松了,最后才是主板的问题,手机的屏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
手机的屏和液晶的原理上是一个样的。当屏线断裂,没有信号驱动屏时,屏是通光的,表现出为白屏。

网友:
万恶的屏线
隔壁修手机的 这种问题太多了···

网友(2010-02-11):
换个屏线估计就没事啦,,,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屏线出了问题,主板厂后CPU是很少会出问题的,要不有可能就是屏线接的哪个座有虚焊了(若是有座的话)

网友(2010-03-25):
多谢各位朋友,我想换一下排线不知要花多少钱。手机型号为MOTO C261的。。。

网友:
还有就是这种现象是不是供电过低引起的呢???

网友:
如果没有松 就是要换屏了

网友(2010-06-29):
换个屏线应该就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