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电源接硬盘后就保护,风扇转动一下就不转了?

楼主(2010-01-06):
各位老师:
    你们好!今日遇到两款电源都是有同样毛病:取掉硬盘电源线、光驱电源线,电池能正常开机启动。但只要一接光驱电源线或硬盘电源线,电源风扇转动一下就不动了。(偶尔也能开机一次,但下次电源又不能开了)不知道电源是哪里出了毛病,请求老师解决。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硬盘供电有短路。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负载不良引起的,杳下相关的电路吧

网友:
硬盘光驱供电检查下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硬盘和光驱本身都没有任何问题。是输出硬盘和光驱插头那部分保护,请老师详细解说一下我从哪里弄起。我是新手,请老师们多多关照。

网友:
查下电源后级滤波电容有否漏电、爆裂现象。

网友:
楼主: 用排除法吧!一个一个的换.

网友:
再此感谢各位老师的解答!您们辛苦了!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我换了几个起包的电容把一个电源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电源正在找相同的电容。感谢各位老师的热心帮助!

网友:
那你为什么不先换确认好的电源试验一下呢?这应该是维修先要做的检验。电源电容损坏就带不动负载,这个是最常见的现象。上来就问硬盘,谁有能知道你连电源都没有保证。

网友:
个人认为触发保护电路动作的原因一种是输出电压跌落,而输出电压跌落有可能是短路,还有可能就是电容失效,带载后引起电压跌落.
另一种保护则是输出过载,貌似是轻微短路的感觉,但是没引起输出电压明显跌落,但是高压侧负荷增大,而引发高压侧保护.
不知道说的对不,高手指点一下,呵呵!

网友:
典型的电源带不起负载,一般都是电容老化引起。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不值得上来提问,拆电源一看就知道电容的问题还上来问,这不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