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2缺件,帮忙看看是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0-01-06):
一块V星MS-7142(K8MM-V),内存旁边不知道被谁拆了个八脚的集成块,现在的故障现象是装不进系统,装到滚动条就死机或者蓝屏,哪位大大有图纸或者有一样的板帮忙看看是什么,谢谢~

网友:
W83310,用于提供内存的VTT 1.25V电压,也可以用RT9173代替

网友:
谢谢飞翔老大,明天找个去试试,只是不明白少了VTT1.25V怎么还能点亮?装不进系统是否跟这个集成有关?

网友:
有很多垃圾板子就没这个件和上拉排阻~

网友:
楼主   这个理解起来有点难   但是我遇见过一例能解释你这个故障    我那一次是VTT-DDR电压正常就是 VIN电压不正常   导致机器经常蓝屏    何况你这个机器没有VTT-DDR

网友:
测量了一下,的确没有VTT1.25V,装上U3就有了,装系统也OK,之前由于能点亮所以没量这个电压,大意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我也是。

网友:
学习了 我有个板子 就没那个电压 以前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现在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