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MT 6Y板的问题

楼主(2010-01-06):
300的,板对SA区读写全好,用户区写全好,一读用户区盘就会复位,是哪里的问题?
开始发现R200掉了,还高兴了一下,焊上后发现结果是一样的,板上没看出其它问题了。R200就是在IDE口的1脚复位脚上的。
今天修出来两块6Y板,一块敲盘,是Q500烧了,一块IDE口乱码,是RP205断了一位。

网友:
确定是板的问题?

网友:
确定,盘体已经换好板跑完SF,并测试通过了,此板用到其它盘上现象一样。

网友:
如果这样就不要研究了,或许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
已修复。
后来刚好修到一块+3.3V对地短路的板子,拆了一大堆芯片,连主芯片都拆了,最后拆到2M的缓存内存时才发现是内存短路了,由此想到内存也会坏,如果是内存最高位地址没焊好或坏了,则高地址管用户区读缓存的坏,低地址管主芯片和用户区写缓存的好,就会这样,换上好内存后果然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哈哈,昨晚我刚想到这个问题,没想到就被你检测出来了。
你可以说我是马后炮

网友:
好好哦,现在300的板不好找哦,我们这里也差,看了可以自己学做修板了。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