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QQ游戏就掉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1-06):
想问一下`有客户说她玩QQ游戏玩一会就黑屏关机是什么原因,装机时插上键盘就启动不了,把键盘磕了两下插上又启动了`是不是键盘问题呢`/
师父说不是,我问那为什么呢.师父没说`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做个系统试下,有可能病毒所至,记得上次有台电脑一上淘宝网就马上关机,上其它网都正常,后来把盘全部格了重新做了个系统好了!

网友:
断电的问题系统重装一下
键盘问题你换个键盘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把CPU换下试试 以前修过这样的故障换过CPU就OK 了

网友:
谢谢`
   我想是系统问题`

网友:
看一下电源。

网友:
断电的问题系统重装一下
键盘问题你换个键盘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们做维修的不就是要替换吗